联想B4550S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4-03-23):
接同行商家一笔记本故障是不通电 无任何反应  一看挺高端大气的感觉 电源接口是扁的大接口 没有转接头 直接在头子隔张纸直接插线 待机电流直接上0.2 待机电流过高 直接拆机 测的35V 芯片线性稳压(1225C) 3.3 V电容对地25欧  直接断用3.3烧 电流只有0.1 摸了半天都没摸出来哪儿有问题  无奈只能用小刀子断开各个支路一点一点的来排除  。。。。。  直接断开35V 芯片3.3V供电电阻(空件) 测芯片端阻值正常 另一端依旧25欧 跑线路到了IO(NPCE985GAODX) 断了IO周边一个电阻 测得IO这段阻值正常 另一端 一样25欧 不放心怀疑还有别的线路到IO  遂直接摘了IO  还是一样  继续跑线路跑到声卡(CX20751)  外围较细不敢划线 直接摘掉声卡测阻值正常 接好各处被断开的线路 通电3.3  5v 线性稳压均出来了  按开关之后 触发  3 5V 电感电压 均正常 电流上到0.3    到0.5亮屏

主板整图带料号

35V芯片局部图

有团锡的地方就是割断的电阻(空件)

IO  割断的电阻(空件)

最右下角的就是  惹祸的声卡

注  图片都是修好主板之后拍的

网友A:
联想的新机器有扁口了 修的多的准备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新机器有扁口了 修的多的准备一个

嗯嗯 是的 慢慢的遇到的就越来越多了

网友B:
{用小刀子断开各个支路}这个方法不可取,一不小心划到其他线路。最好找电感断开 ,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小刀子断开各个支路}这个方法不可取,一不小心划到其他线路。最好找电感断开 ,

我有说的哈 断开各个电阻  但是 全部都是空件  就是本该是0欧电阻的地方 没有上 电阻 直接就是 铜箔连过去的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首先要观察啊

网友:
观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