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cer 4736zg上内存掉电,不上内存不掉电

楼主(2014-03-23):
如题,各供电都出来了,板号LA-4493P。待机0.006,不插内存时,电流上到0.7几然后跳变回0.679不掉电;上内存时电流上到0.84左右就往下掉电,整个过程大概三四秒吧,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
量内在的工作条件

网友:
换条内存试试,还有测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A:
我也有一款这个机器 没搞好同样的故障

网友:
各内存条件都测量过了,正常,手上没有好条子,跟别人借的,也不知道是好是坏。。。这个应该不会跟那个NEC大电容有关吧?

网友:
有可能,不过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款这个机器 没搞好同样的故障

也是上内存就掉电吗?

网友:
内存坏了呵呵

网友:
要不就显卡有问题啊

网友:
换U 刷BOIS

网友:
刚去91看了下,有一个的故障跟我的差不多,下面是那个兄弟发的贴:

“小弟上这个网站有几天了,看了各位师付的一些贴子,感触很大,学到了很多东西。今天也写上一篇,望各位不要见笑。
早上客户送修一台ACER 4736ZG ,开机0。8就掉电,直接掉到待机。问客户是不是进过水,摔过,都否认。开单把客户打发走。
) x1 {5 _+ z: ^拆机,目测,没有发现进水的痕迹,没有掉件。只发现风扇口很多灰,已完全堵死,马上取下风扇,把灰搞干净,开机,故障依旧。在网上搜索4736的贴子,说CPU供电IC 6262易坏,先加焊,开机,不行,再换,也不行,急了,没有办法了。冷静下来之后,心想,是不是哪个电压没有上来而引起的掉电?再重新开机测量各个电压,3V5V,CPU 内存显卡电压都正常,没办法,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把电池焊下,短路放电,开机,0。8之后有明显的跳变了,电流上去了,可以显示了。暗自高兴,可以收钱了。装机,开机进系统,郁闷,每次到XP滚动条之后就掉电,心想是不是软件还有问题,换个硬盘,安装系统,GOST跑完,安装组件完成,重起,妈的滚动条3下之后又掉了。没办法,又拆机,仔细想了想,是不是CPU 供电滤波电容(NEC的排容)不良引起的,马上动手,找了四个330的电容换上,装机开机,久违的欢迎界面出来了。
最后提醒大家,只要见到NEC的排容,凡是不稳定的情况,先换了它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