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外接正常

楼主(2014-03-23):
HPG4 外接正常 换屏,换屏线都不行,显卡换了个新的也不行,后来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屏接口旁边小电容坏了(C19),供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点评):
还是光换不测量那老一套吗

网友:
是这个C19引起的没有屏供电??

网友:
细心才能成大事.呵

网友:
呵呵 你怎么不按套路来呀  换成我 既不会换屏线 也不会换屏 更不会去换显卡

网友:
赞一个,没有图啊

网友:
还是得脚踏实步的来呀

网友:
不测就换…真心不赞成

网友:
仔细测屏接口电压,就可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
如何判断这个电容坏了?

网友:
楼主没有图片呢?

网友:
电压应该不正常,维修不可以偷懒,有可能的地方都要测。

网友:
要先从最简单的的方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