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一台TCL笔记本风扇

楼主(2014-03-23):
笔记本型号:TCL K42问题描述:开机进操作系统重启。笔记本电源风扇不转。

经查,风扇电源接口无电压,由于无图纸,就简单处理:把风扇线接口的电源脚取出飞线接USB口5V电压,其他脚照样接上主板。开机风扇转,重新装系统,拷机一切正常。小小问题,高手见笑了。

网友A:
你没烧USB的那个供电芯片啊?上次,风扇不转也飞了线到USB口的5V,结果,把USB的那个保护芯片给烧到了

网友:
高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烧USB的那个供电芯片啊?上次,风扇不转也飞了线到USB口的5V,结果,把USB的那个保护芯片给烧到了

没有,风扇的功率比较小,应该带得起

网友:
很简单   没有多大学问

网友B:
帖子编辑排版不错!加油!

网友C:
直接上5V可能转的太快,噪音随着增大,最好接3.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帖子编辑排版不错!加油!

谢谢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上5V可能转的太快,噪音随着增大,最好接3.3V

本来想接待机3.3V电感,但是这样在待机状态下风扇也会转,手上又没电路图,找不到3.3VSUS,就接了USB的5V,而且这台电脑的风扇还不错,声音不太大,客户接受了。

网友:
今天我改了个,E40 AMD独显机器,风扇转速太慢了,看电影老花屏。改了个5V上去,温度下来,不花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