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3U,旧电池可以充电,但不停的充,新电池不充电,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4-03-23):
华硕X43U笔记本,不充电,充电芯片是ISL6251 换过ISL6251,还是一样,不能充电,后来以为是电池不行了,定了一个电池回来,装上,一下子傻了,钱花去了,机子还是不充电.机子能检测到电池,而且电池指示灯一直亮着,查了ISL6251的3脚 FSTCHG为3.3V,说明EC已经发出了充电开启信号,再查了一下充电电感,PL101电压为12.55V 不知道这个电压是不是高了,电池的门限电压为10.8V.在论坛里搜了一些贴子,说一般充电电压为12V才正常,12.55V,难道真的高了吗?充电MOS管PQ108 PQ110也换过,故障还是一样,不充电, PR118.PR119都测过,阻值都正常,PR102也和PR101对换过, ,还是不充电,PR103/104/105都测过,阻值都正常, 在没有思路的时候,我把机子开着,装上旧电池,等我去帮别人装了个系统回来,大约花了20钟不到吧,发现机子可以充电了,心想,难道是机子换了充电芯片后要等一段时间才充电吗?以为机子可以了,但是当充到99%时,一直没有到100%等了好久,还是99%,机子一直在充电,查ISL6251的3脚充电开启信号FSTCHG一直是3.3V,担心一直充电会把电池充爆,所以拔掉稳压电源,机子显示电量100%,并且可以正常放电,也可以用电池开机。于是插上新电池,故障还是一样,不充电,为什么旧电池可以充电,而新电池不能充电?为什么旧电池可以充电为什么一直不停的充电?求高手指教,没有思路了。

网友A:
不停的充是不是你电池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停的充是不是你电池短路了

但是充了电,电池能正常使用。其实我也有点怀疑电池是不是充坏了,因为新电池,充不起电。

网友B:
充电检测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新电池你测试没有呢?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充电检测电阻会不会有问题?

PR102和PR101对换了,也不行  ,都是检测电阻,都是0.02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新电池你测试没有呢?好的?

刚定的,应该没问题的,不然,旧电池也不会一直充个不停

网友D:
电池或者充电管理芯片到 EC的信号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池或者充电管理芯片到 EC的信号正常吗?

都是通的,没有断线的情况

网友E:
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和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哈啊哈啊哈哈哈哈和

难道仁兄有妙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