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 无供电。帮看一下。有图。

楼主(2014-03-23):
这个电出不来。用电池时有。用电源时没有。用电池时3VALW 5VALW没有。拿来时PQ302烧了。以换掉。后面的短路也找到。也换掉了。但是这个电压就是不出来。

网友(点评):
楼下的回答告诉你了 追查保护隔离

网友:
把pq301也一起换掉  再不行  充电芯片也换了

网友:
应该查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典型的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追查PQ302的4脚

网友:
在讯维网找找仁宝保护隔离的分析,对照着看一下吧。

网友:
1:Q3078控制G是否被拉低?2:PQ304是不能通的。

网友:
k看看pr303  pr306是否断了  在看看pacin是高电平吗

网友:
PQ307是否为高平,正常应该是高平,如低平查ACPIN ACON拉低原因 ,高平查P307和后级元件

网友:
查仁宝的保护隔离

网友:
PQ302都烧了,看看PQ307,PR303、PR306以及PQ308;再测AC—IN与DC IN

网友:
AC-ON这个信号注意

网友:
仁宝的点火回路

网友:
保隔查一查啊

网友:
保护隔离电路出问题``````

网友:
一看这样的问题 还是比较简单的    这个好修

网友:
对照这个资料看一下吧!

网友:
都拿走了。没修上。进水的地方太多。

网友:
16楼正解pacin、acon为高电位,区分两种情况,有电池无适配器和无电池有适配器的工作条件下的高低电位是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