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8h61-m lx3

楼主(2014-03-23):
   求助华硕 p8h61-m lx3   所有usb接口都不能用,但是有电压,请问是桥问题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桥的可能性大,不过这板子应该在保内吧?

网友:
把ESD都拆了看看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2017-01-13):
修出来了吗

网友:
你的机器也是这个问题吗?查一下USB口的供电,还有数据有没有问题

网友:
找到什么问题 没有呢

网友A:
华硕H61问题 还真的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H61问题 还真的多呢

H61现在维修的,不少,比g31.g41还多,故障有的机器还真的不太好修.华硕的还没有原理图一大硬伤

网友A:
我是新手修不好就换板,一般都是乱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新手修不好就换板,一般都是乱搞

教你一个方法就是把换下来的主板,有时间的时候再研究一下这样可以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

网友:
你这问题问得也太简单了,有电压不能用,测USB数据线对地值是否正常测地线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