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P43T-ES3G掉电.求大神给一维修思路?

楼主(2014-03-23):
技嘉GA-P43T-ES3G.,有时能入系统几分钟就掉电。求大神给一维修思路?
掉电

网友:
如果不是过热引起的,那就是有短路的地方,大概测量MOS管和各个供电吧!

网友:
供电正常,MOS管没见有环的现象

网友:
我碰到的是死机问题,已经解决,内存供电问题

网友:
我看下,多谢你们

网友:
修过这个板貌似是有缺信号掉电的,,,,有的是cpu pwm 反馈电路中的某一电阻不良掉电的。
具体都测一下,, 这个范围太大了。。得花大量时间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