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7H55_M LE跑内存掉电

楼主(2014-03-23):
  网吧的一批p7主板, 多是无钱重启,只有这最后一片了,是个疑难杂症,不插内存为d3,d2掉电。插内存为d5,d4掉电有时是跑过d5,到0c掉,有时是过d5到e几的,看不清太快掉。掉电后不重启,可重复触发,主板各供电正常,时钟复位没有也不会跑吗了,单桥的,加过桥了。求大神给思路。谢谢。  这种主板修了不少,bios坏的没见过。

  使劲压u座也没用,还是老样子,一点变化也没。

网友:
请大家不要叫我刷bison。这是很坑爹的回答。

网友:
跑了,就说明条件都有了,跑到内存了就掉,不上内存也一样,说明问题应是内存这块:A滤波不良,B上下管不良,C缺信号。仅供参考。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吧

网友B:
华硕的板子 你去测测 822 会有惊喜发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华硕的板子 你去测测 822 会有惊喜发现

你傻还是我傻,一块主板上面有多少排阻?再说华硕主板不仅仅是822排阻爱坏,其他的472和102,533都爱坏的,不要人云亦云啊老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吧

哥,这是单桥有图有说明。

网友:
你加焊一下内存供电的上下管看,随便也加一下CPU的供电管理IC.有时VID信号不稳也会有这种情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傻还是我傻,一块主板上面有多少排阻?再说华硕主板不仅仅是822排阻爱坏,其他的472和102,533都爱坏的 ...

你没售后的给你资料。你只能这样啊。哈哈

网友E:
楼主请测下开关针电压,你会有惊喜的。

网友:
楼主没刷过BIOS,不确认一下你怎么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呢?

网友:
有些事情很难说,BIOS也不一定,因为已经跑起来了

网友F:
或者加个显卡试试

网友G:
我倒是关心那些无限重启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H:
修好了没有啊 修好了分享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没售后的给你资料。你只能这样啊。哈哈

yi 网吧很多这种华硕的,我都有他们的图纸,除了p8的,老旧一般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请测下开关针电压,你会有惊喜的。

你是来灌水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或者加个显卡试试

显卡加过的,bios没办法也刷了,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倒是关心那些无限重启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华硕主板设计很精细的各种供电不良或者缺少都会的。修的多了你自然就会了,现在纸上谈兵也没用。很多都会导致这种情况的,给大家建议就是华硕的p5和p7系列不爱坏桥和bios,特别bios,修了几百块,没有一块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修好了没有啊 修好了分享一下

。。。。。。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