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0灯管亮一会儿就灭

楼主(2014-03-23):
惠普cq40灯管亮一会儿就灭,我换了高压条,屏线,加焊了显卡 故障依旧,希望老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一下,开机之后显示一下惠普界面然后,过一会儿灯管就灭了,可以肯定还开着机呢,用强光手电照,可以看到屏上显示的东西

找片碎屏接上试试,还黑 查高压工作条件,不黑直接换灯管,下面还有说北桥的。。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是怎么学的。

网友A:
手电筒照下看看,看看有木有显示,没有现实的话 北桥看看

网友(点评):
照你这个弄法 10张你得修废10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手电筒照下看看,看看有木有显示,没有现实的话 北桥看看

有显示。外接显示器都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显示。外接显示器都正常

检测下屏供电呢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屏灯管老化??建议测灯管

网友D:
查屏接口供电,和高压条上的开启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确定不是屏灯管老化??建议测灯管

测灯管了,没有老化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屏接口供电,和高压条上的开启电压~~~

高压条也换了。

网友(点评):
查高压条上的开启电压ON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检测下屏供电呢

你说是不是屏挂了啊

网友E:
是不是灯管接线的地方虚焊啊?你看看呢,要不你换一个灯管好的屏上去试试!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找个屏测试一下,一般都是灯管的问题,换个新灯管看看,先外接个灯管看看(找个新灯管)

网友:
按屏不亮的修,高压条工作条件,1 VIN [5-19V]      2 接地   3.  开启  4  亮度调节

网友F:
一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还有北桥的问题

网友(点评):
你告诉我下为啥是北桥,背光开启是北桥出来的? 抓张图纸看看在来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是不是屏挂了啊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你去换个屏试试看咯

网友:
为什么不换灯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灯管接线的地方虚焊啊?你看看呢,要不你换一个灯管好的屏上去试试!

测灯管有时候闪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般就是灯管的问题了,还有北桥的问题

刚才测了一下灯管,有时候闪 有时候不闪

网友:
屏幕有显示没背光!跟显卡没关系吧!!!你换个屏!可以就是灯管 不行就是!电路啦!那再具体查

网友:
接一个好的屏试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主板坏了。

网友:
换灯管吧!或者直接换屏!

网友:
确实供电吧 哈哈

网友:
换个屏先试试 先排除屏的问题撒! 不过个人认为是灯管老化造成的这种故障现象!

网友:
楼主什么都弄了,就是灯管没弄,应该就是灯管的问题

网友:
查下屏供电

网友:
测测灯管如果没问题 换一样的高压板试试 看看屏供电不行就改高压板试试

网友:
灯管换过试过了吗 ?

网友:
这问题怎么会扯到桥啊,楼主说测灯管有时候会闪?那肯定是灯管老化的问题啊,果断换了再说

网友:
楼主换灯管 吧

网友:
灯管的问题好像大些,把灯管小心拆下来,就能找到问题了吧。灯管接点绝热层有问题的话,会对地放电的。

网友:
这种问题基本都是可以“秒”的,一般都是高压和灯管,不然就查下供电,开启等条件。

网友:
灯管高压问题

网友:
你看看屏是三星的吗    如果是三星的  肯定的灯管的问题

网友:
灯管老化 和打火

网友:
一般这个就是灯管问题,灯管和线接触不良,或者是连接的地方漏电导致的。

网友:
既然暗屏,和显卡无关,重点修高压板条件和灯管部分,你这个是通病,灯管一端烧焦了

网友:
这个机器 屏线和高压条容易坏  当然也不排除屏幕灯管和主板输出  先换屏线和高压试下吧

网友:
把屏拆出来。用点灯板试试。

网友:
换个灯管试试

网友:
楼主换灯管试一试了

网友:
灯管换了没??

网友:
为什么不换灯管呢 这机器好多用三星屏的 。

网友:
多半是灯管问题,可以用通用高压板接个电源测试一下

网友:
拿个碎屏,换个高压点。。是我的话就怀疑焊工。

网友:
这个应该不太麻烦

网友:
就怕高压和灯管都坏就不好试了

网友:
换灯管 就可以 我遇到过 用测试仪测的 灯管正常 但是装上就不行 、后来直接换的灯管 OK了 建议lZ换灯管试试

网友:
晕倒,这种情况你直接用单独的高压板测试灯管就很明显,有些灯管就这样。

网友:
上屏高压部分看下啊 很容易的 B+有 调亮暗有 开启有 就不会是主板问题了啊

网友:
intel还是and的

网友:
测测主板屏线接口 应该是少个开启电压

网友:
换个屏试试啊

网友:
看它暗屏的时候高压条上供电是否还正常,最好也打个值,打值正常供电不正常的话,把板上别处的供电接过来,不要跟显卡挂钩。

网友:
故障依旧换个改的高压,然后灯管。能点亮屏的高压和灯管就行,找个能放进去的

网友:
换个屏试试

网友:
先换一片屏确定一下,

网友:
暗屏的时候你测试下高压接口缺什么电压?如果是主板问题就直接改高压电路

网友:
晕 都说灯管有时闪了.那%99都是灯管问题啊..换吧

网友:
先看下 灯管好坏呗 拿东西 试试它灯管 估计不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