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A840笔记本显示器白屏,扭曲一定角度能正常,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3-23):
DELL A840笔记本显示器白屏,捏着显示屏向某一特定角度扭能正常,是什么原因?外接显示器能正常显示。
是哪里坏了,有没有可能是屏线问题?

网友:
先把屏或主板两头重插一下,不行再考虑屏线

网友:
99%的是屏坏了,报废了

网友:
应该是屏排线就脱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