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磨人的宏基4740G蓝屏问题,高手帮忙看看

楼主(2014-03-23):
最近被这台宏基4740G折磨的不行啊,无规律的蓝屏,实在没有办法了,到底会是什么问题啊???

     进入主题,蓝屏代码每次都不一样,一会提示这个蓝屏,一会提示那个蓝屏。开始以为是系统问题,重装了系统,还是不规律的蓝屏。
有时候10几分钟就蓝屏,有时候也能用2-3小时不蓝屏,系统换了一个有一个,不管是ghost还是原版或者安装版的系统,都是会蓝屏。
好了改了硬盘模式为IDE,装XP试试吧,好吧,还是蓝屏,换了好几个XP版本都是一样的,蓝得没有规律,用着用着忽然鼠标不动,然后蓝屏。

开始往硬件方向怀疑吧,换内存,几个内存轮着换,2个插槽也挨个插。蓝屏,再从正常使用的本子上面拆内存出来装上去,还是蓝屏。
好吧,怀疑硬盘吧,换硬盘,再装系统,装好系统,不一会儿,蓝屏,又换了几次系统,还是一样蓝屏,看来也不是硬盘问题。

怀疑显卡吧,310M的显卡,加焊一下试试吧,晕了,还是蓝屏,这下怎么办,不装光驱,不装无线网卡,还是不规律的蓝屏,
10几分钟,或者2-3个小时,忽然就蓝屏了,搞得都有点恐惧的感觉了。后来又加焊了显存,还是蓝屏。

放弃了,用绝招吧,换主板。淘了一个无修的主板。

收到主板,检查了一下,没有发现维修痕迹,上机吧。

开机用了一会,心想这会应该好了吧,就在得意的时候,蓝屏了,不是吧,这还怎么玩,主板都换了你还蓝。
不然再重装系统试试,又重装了N次系统,效果是一样的。没辙了,蓝屏代码乱变,查代码都没法查,搞不懂究竟是什么问题
附上图,大家帮忙分析一下,最好有维修过同样型号的本子给点思路,怎么这个蓝屏问题就是解决不了,百度了一下,该型号的本子
蓝屏的非常多,是否有这个通病?

补充内容 (2014-4-5 08:29):
终于搞定了,就是i5的CPU问题,看来修本不能凭直觉啊,一直以为只要能进系统,CPU就不可能有问题。这么多天了,期间又换了一次主板。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悔的是之前的主板是好的,也被加焊的不成样...大家引以为戒吧

网友:
是不是电源的问题啊,建议换个适配器,还有CPU

网友:
我看还CPU问题,换个试试

网友:
这几个空位把电容补上试试 !330的!

网友(点评):
老兄人家把板子都换了啊!!!

网友:
cpu换个试试

网友:
楼主应该先换CPU再换板

网友:
电源适配器换过,而且用的时候也是装着电池的。
能正常进入系统,不曾怀疑过CPU
这台是i5的CPU,不会是CPU问题吧。好悲催。只有找个试试了。

百度出来一大堆这个型号的本子都蓝屏,难道都没有人维修过这个问题吗?

有点怀疑是不是这个型号的本子 本身就是有这个BUG ???

还是说这个型号需要专门的系统?

因为在安装系统的时候发现,有的系统安装时候就蓝屏,有的进入系统几分钟蓝屏,
而现在安装的这个深度系统,则可以使用半天左右蓝屏一次,还是没有规律。

网友:
CPU那么重要 为什么就不考虑哪

网友:
这个只可能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点评):
人家主板都换过了

网友:
可是已经更换了新主板了啊,

网友:
你已经换了主板,内存,硬盘,剩下的你在换换试试呢,cpu导致的很大,找到故障说声啊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啊。

网友:
能换的都换了 就只有CPU没换过....试出来还请楼主分享下

网友:
楼主修好了说一声啊

网友:
cpu换个试试啊

网友:
发过来,我修的试试

网友:
还换cpu啦,主板也换了,估计十有八九就是cpu了,说不定是cpu的集显部分坏掉了

网友:
在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
就差个CPU没换了~~

网友:
蓝屏估计是这个型号的缺陷
不可能这么多人都坏CPU吧?
有个i3的本子,有空把CPU换换看。

网友:
那就是CPU了,CPU供电不足会蓝屏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一个机器,华硕的,开机过完LOGOU之后就蓝屏,什么都试过了,就差CPU没试过,后来换了一个CPU试了一下就好了!楼主可以换一个CPU试一试

网友:
嗯,又试了一个原版系统,还是蓝,明天拆CPU换上去试试

网友:
cpu也会导致蓝屏的,

网友:
或许这个机器就是BUG,神机中的战斗机啊,我也遇到过几台神机,不过都不是你这个级别的,膜拜一下。

网友:
怎么这个蓝屏问题就是

网友:
终于搞定了,就是i5的CPU问题,看来修本不能凭直觉啊,一直以为只要能进系统,CPU就不可能有问题。这么多天了,期间又换了一次主板。走了不少弯路,最后悔的是之前的主板是好的,也被加焊的不成样...大家引以为戒吧

网友:
楼至修好了啊,是CPU么,哎呀这下以后先遇到这个问题也要怀疑它了

网友:
你为嘛就舍不得先换个CPU试试呢

网友:
看来维修要先确认几大件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