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480 LA4858 掉电故障

楼主(2014-03-23):
笔记本最先是不显示,做了显卡显示了,开机掉电,拆开看CPU后面人为取了一个电容,加上一个后,开机正常了,能显示了 就压了一下南桥,再装机用了几个小时,都正常的,但晚上一直开机,早上起来看又掉了,再开机,又和原来故障一样,开机显示就掉电,或显示用一会掉电,不定时的掉,谁有修过的,说一下

网友A:
测测波形,干掉温控,一个一个试吧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这种奇葩本  就得一个一个的排除   散热咋样?

网友:
这个真心没弄过,不过还是要顶一下你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测测波形,干掉温控,一个一个试吧

如何干温控,没有图纸啊

网友:
温度很高吗?温度不高就不会是温控的事!!温度高就处理散热问题!

网友:
怎么个掉电发法啊,掉电原因很多,一个是电压不全会掉,温控不良也掉,电压供电不足也会掉,你既然压南桥会亮,为何不绕着南桥查呢

网友:
在加一个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