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板子开机掉电

楼主(2014-03-23):
映泰P43D3一开始用得好好的,突然就关机了,在开机没动静,拔电源后在接,风扇转了一下停了,CPU供电没短路,拔了也是一样的,要断电之后再通电才能开机,风扇总是转一下停,还有一块映泰H61的板子也是一样的故障,有遇到过的大哥给点思路。给点映泰常见的通病试试

网友:
测一下各MOS管看不没有短路

网友:
CPU供电场管看看有没有不良的

网友:
我有一片板也是这种情况没搞定

网友:
实在不行,你就换下晶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