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3000 2.4+DE 用什么系统

楼主(2014-03-23):
2.4 有的是2000,有的是XP,,那个稳定,有优试哦,         DE只可以2000下使用吗

网友:
呵呵,你这个来找我,我给你回答

网友A:
盗版3000的系统,是已经做好镜像文件的,不能自己随意做系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盗版3000的系统,是已经做好镜像文件的,不能自己随意做系统。

请教下罗工,强盗的Pc3K  DE支持多大的盘,或是代数?修盘的话能不能支持WD五代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教下罗工,强盗的Pc3K  DE支持多大的盘,或是代数?修盘的话能不能支持WD五代

DE最大支持到1000G

网友:
多谢罗工解答

网友:
我买的是2。4是2000,,,, DE也是2000   ,    ATA1口不知道为什么,硬盘就是无法就绪,是不是卡有问题还是软件,还有那个USB指令线, 软件里要改什么东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