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550C笔记本无法更换系统

楼主(2014-03-23):
有那位大神给华硕A550C笔记本更换过系统,把经验分享一下,谢谢。
今天有一客户拿了一台新买的华硕A550C笔记本,该本本预装了WIN8系统。客户说不习惯,想换成WIN7。但我进PE里无法分区。把硬盘放到另一台电脑上分区后还是不行。以是我把硬盘换成了MPR后分区了。但在PE桌面打开我的电脑认不到硬盘,我用手动GHOST上硬盘里装回原电脑。也无法把系统装上。请大神们指到一下。谢谢

网友A:
是改成MBR的模式吧,

网友B:
用光盘 一键分4-5区

网友C:
COMS设置一下,硬盘模式要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改成MBR的模式吧,

谢谢提醒,是MBR,打字打错了,呵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OMS设置一下,硬盘模式要改

改了啊,改成IDE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光盘 一键分4-5区

谢谢,不行。回好像硬盘被保护一样。

网友:
设置一下模式,应该ok

网友:
还是装回笔记本进BIOS看看还能不能检测到硬盘  要是可以的话 应该要改BIOS里面的两三个启动项的

网友:
就是改硬盘模式,有些笔记本在BOIS里能看见硬盘

网友:
对不起,没有写完就回复了,有些笔记本在BOIS里能看见硬盘,PE下看不到硬盘就要改硬盘模式

网友:
uefi模式是不能引导win7的,你进bios设置成其它模式就行了

网友D:
win8硬盘前面有保护分区,想办法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n8硬盘前面有保护分区,想办法删掉。就可以了

谢谢。就是删除了也不行哟,我晕,

网友:
能进PE模式?测一下硬盘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