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无供电内存无供电桥无供电

楼主(2014-03-23):
AMD2的主板,CPU输出0.25V内存无供电桥无供电,是不是先修内存供电。这里有一个问题 内存供电,这两个芯片VOUT 是不是相同的。是哪个芯片先,哪个芯片后的。6137 VIN是内存供电,6321是控制场管的,请大虾帮我理一下思路。。。两个芯片是好的,8脚PHASE 对地值13是不是正常....6、7、8脚无电压。要跑线路,要先跑哪个脚。。。

网友A:
AMD主板先出CPU电压后出内存供电,在论坛找个AMD时序看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主板先出CPU电压后出内存供电,在论坛找个AMD时序看下

不要误导别人好不好!    时序应该是  1,搭配AMD芯片组: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总线供电  2,搭配NVDIA/VIA/SIS芯片组:内存供电——桥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

网友:
学习了,你们都是从那找的电路图,

网友:
是先內存,vdda,cpu,桥,总线

网友:
怎么都是打酱油的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AMD主板先出CPU电压后出内存供电,在论坛找个AMD时序看下

内存供电先于cpu供电

网友:
先内存供电了

网友:
AMD芯片组:内存供电——VDDA供电——CPU供电——桥、总线供查这几大  啊 供电啊

网友:
内存供电不出怎么修出其他供电,第一个图就是产生内存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