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CPU供电检测流程!求大师赐教

楼主(2014-03-23):
这个电路图的检测流程!比如:先看VCC供电有没有! 在看什么 ……在看什么  最后什么………………

如何判断是不是芯片坏了?

谢谢

网友A:
供电 开启  VID组合

网友:
这都不会还是去专业点的地方,学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 开启  VID组合

谢谢大哥的分析!

网友:
开起电压一般有几V?还有基准电压有几V?反馈重要吗?

网友:
哥们建议你去讯维学下。很不错。

网友:
看来楼主和我一样边学习边维修。这条路真的很走。发贴会有异样的眼神。不过2楼是正确的

网友:
去专业点的地方,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