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右边两个usb系统里不能用

楼主(2014-03-23):
  系统装过了,xp就行win7就不行。客户要求用win7,不应该啊,以前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啊。求大神们帮帮忙一起来讨论一下

网友:
不能用你就查啊

网友:
驱动重新装一下,或刷BIOS

网友:
没遇到过。换个版本看看啊。

网友:
戴尔的机器 你安装原装驱动看看,

网友:
估计换个系统就OK

网友:
下载一个官网的驱动试试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请问在win7系统下 5V供电能出来吗?

网友:
还是 驱动的问题吧

网友:
XP能用,看来还是系统的问题,你换版本试下

网友:
驱动把,兄弟啊

网友:
是3.0 的接口吧,要装原装的驱动才行。。。

网友:
软件问题!

网友:
之前碰到WIN7不能用XP能用是因为过流信号不正常,你量下小板的USB供电轮换管的5、8脚是否3.3V

网友:
最好是原版的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没遇到过这种,请问在win7系统下 5V供电能出来吗?

供电应该肯定是有的   只是驱动问题   碰到好多机子有时候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