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广达代工 DAUM8C

楼主(2014-03-23):
待机:5A  大电流  不能触发
   解决方案:先观察主板有没有进水,或其它元器件有无损坏,判断公共点短路,测所有大电感对地阻值,测所有上下管,电容,发现有一处有进水的现象,重点排查,发现一个上管在路测,击穿了,拆下来测还是击穿,换上新的上管,OK

网友:
一般的大短路都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