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看上电时序!!!

楼主(2014-03-23):
笔记本INTEL标准时序([SEQUENCE)
INTEL芯片组的笔记本一般开机过程    (红色部分为电路图查图用)
1、在没有任何的电力设备在供电时(没电池和电源),通过3V的纽扣电池来产生VCCRTC供给南桥的RTC电路,以保持内部时间的运行和保持CMOS信息   32D768
  RTC电路测量点:VCCRTC-DCPRTC/RTCRST#/ SRTCRST#/32.768KHz

2、在插上电池或适配器后,产生公共点,接着产生EC的待机供电(一般是线性供电3.3V 电流0.08A)保护隔离电路            公共点有小阻值的电阻

3、EC得到待机供电(AVCC/VCC0),且获得待机时钟(32.768KHZ  )和复位(3.3V EC_RST#/ ECRST#WRST# VCC_POR# VCC1_RST#)后,读取(BIOS)程序配置自身脚位(示波器可以测到波形)

4、如果EC检测到电源适配器(一般来自充电芯片好信号ACOK转换ACIN/AD_IN/ AC_IN/ RI2/WUI1/GPD1 /ACAV_IN),会自动发出信号开启南桥的待机电压(VCCSUS3_3,V
5REF_SUS),然后发给南桥一个叫“RSMRST#“(3.3V)的待机电压好信号通知南桥待机电压正常;如果EC检测不到适配器(电池模式),EC需要收到开关触发信号后,才会去开启南桥待机供电,以节省电力   0.02-0.03电流

5、按下开关,EC收到开关信号后(连接到EC上名字GPIO03/GPIO06 PWUREQ#/GPC7/ PWR_SW#-华硕TMRI0/WUI2/GPC4/ EC_GPXIOD3/KBC_PWRBTN#),延时发送一个高-低-高的PWRBTN#开机信号给南桥   不上电还受盒盖开关控制(COVER_SW#/LID_

网友:
迅维培训资料的一部分,你是拿了谁的笔记???

网友:
这不单单是intel的标准时序,AMD也一样

网友:
这算是抄袭么。。。

网友:
看来是大揭秘啊,资料不错

网友:
哈哈,月饼大师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