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哈,赚分来了!!速杀神舟A400-D52S不触发!!

楼主(2014-03-23):
机器型号:神舟A400-D52S
板号:71R-A14IE4-T820
桥:CG82NM10
故障:不触发
检修:
           接机后,速度拆机,发现是一修机,我喜欢,不触发,我更喜欢,呵呵,先扫了遍各大电感,没有短路,阻值正常。
           通电,看上电时序,待机+V5A和+V3A没有生成,+V3A是+V5A通过APL1084转换而来。见图:

           查待机芯片815LN各脚,条件均满足,为何不生成+5VA,奇怪!!测+5VA下管栅级竟然有+5V,难怪不能生成,毫不犹豫换815LN芯片,这时+5VA有了,但在量取APL1084的2脚Vout电压时,+5VA竟然没有了,难不成+3.3VA后级有问题,测阻值正常的啊,断开JP5,追求速度采用“烧鸡大法”,见图:

         电流没有异常,心想坏了,难不成还是+5VA生成的问题。  断开APL1084的2脚Vout,3脚Vin竟然也没有+5VA了,于是又把待机芯片各个条件又打了遍,都正常,就是不出+5VA。

         至此再次怀疑我换的815LN芯片也是坏的,果断的再次找了个新的换上去,+5VA和转换的+3.3VA一下子都出来了,按开关触发,电流唰唰的跑上去,接屏亮机。

       修机用的二十分钟,包括找图找配件,发贴竟花了近一个小时组织语句和截图。看官看了还行的话,加点分哦,谢谢!!

        图纸是在论坛下的,为方便大家对照,也传上来。感谢迅维网,感谢上传此图的原作者。

        总结:坚信自己的判断,不行就换,要不然容易走入误区。

_神舟A400-D52S .pdf

网友A:
有图有芯片就是好呀,谢楼主分享了,芯片条件都满足了,马上就换芯片,手里没有就不能马上证明自己的判断了。

网友:
深有感触

网友B:
支持楼主,芯片还是多倍点好!

网友:
深有感触

网友C:
OZ815这个芯片好容易坏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D:
仔细阅读楼主的贴了,到了最后还是OZ815,不知道你是测3.3V电压时把第一次换的芯片给搞坏了,还是芯片本身就是坏的?

网友E:
芯片受热损坏很正常 也不能说人家芯片就一定有问题

网友F:
你就不觉得是电容问题吗?过压保护。。

有波波就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图有芯片就是好呀,谢楼主分享了,芯片条件都满足了,马上就换芯片,手里没有就不能马上证明自己的判断了 ...

对的,有芯片备货,修东西快一些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你就不觉得是电容问题吗?过压保护。。

过压保护,当时也想到了,能力有限没有细究,饼哥能说详细点指导一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芯片受热损坏很正常 也不能说人家芯片就一定有问题

观点我赞同,这家芯片渠道还是可以的,几乎很少有问题,芯片我还没扔呢,留着下次再试,有可能还是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仔细阅读楼主的贴了,到了最后还是OZ815,不知道你是测3.3V电压时把第一次换的芯片给搞坏了,还是芯片本身就 ...

这个不好说,原来的芯片是拆机用过的,贴子上打错了,

网友:
不行就换,说得好

网友:
上一步的维修动作,最好不要留下怀疑,要不然会带到下一步的检修过程中

网友:
引用 网友C:
OZ815这个芯片好容易坏 以前也遇到过

这种芯片广达,仁宝好像用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支持楼主,芯片还是多倍点好!

搞维修,平时把芯片归类整理,没有备一点,省时少力

网友H:
20分钟就修完  lz速度甩我几条街了

网友I:
先冷静,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不要盲目去动!

网友:
引用 网友I:
先冷静,静下心来仔细分析,不要盲目去动!

嗯,冷静点好,不然好修的机器也会整出大麻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20分钟就修完  lz速度甩我几条街了

呵呵,那是你谦虚,碰到你也许比我还快呢,

网友:
好帖,有图有真相。楼猪辛苦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G:
过压保护,当时也想到了,能力有限没有细究,饼哥能说详细点指导一下吗?,

示波器抓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抓波形。

知道了,谢谢了,此类问题下次用示波器多测一下

网友:
上次也换个这样的芯片,换了一个没出电压,就没换了。早知道多换几个啦。

网友:
厉害啊 学习了

网友(点评):
你也可以的,胆大心细就好!

网友:
技术不错哦
学习下

网友:
怎么要5分,好贵,不过楼主确实厉害

网友J:
楼主思路很清晰  理论功夫很扎实   我们还需要好好学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思路很清晰  理论功夫很扎实   我们还需要好好学习啊

过奖了,发贴一是经验共享,一是赚点下载分

网友:
我也来 混点分

网友:
修来修去,能修出多少钱来呀,兄弟

网友:
学习了 但是如果芯片就只有一个怎么办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值得赞起!以后是个维修的人物啊!敢做敢干,有了一点的确定,直接换掉,不墨迹!

网友K:
20分钟,楼主的思路很快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K:
20分钟,楼主的思路很快的吗。

各大电感没有短路,待机电压没有,凭直觉修出来就能好

网友:
加分加分 楼主赞一个

网友:
思路清晰,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啊,楼主是我等学习的榜样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