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Z480 卡loge

楼主(2014-03-23):
今天收到同行一台联想 Z480 的机子,听客户说是进水了,,登记好立马打发客户走人,客户走后,拆机一看,进水并不严重,烤个半小时,,,,插电一看没待机,量3V,5V 均无电压,个电感无短路,均正常,那就慢慢查吧,查3V,5V电源芯片,各个电压都正常,就是死都不出电压,量后级无短路,于是找了电源芯片51125换上,插电,有待机了0.092,3V 5V出来了,待机电压好像有点偏高,管它,开机,电流跳三下亮机,心情好极了,谁知装好,显示联想画面后,一直灰屏,,连用u盘进Pe想装个系统都进不去,只好拆机,光板装硬盘还是一样,无语了,见I/O都边有点点腐蚀,于是把I/O换了,南桥加焊了,还是一样,联想画面过后一直灰屏,用U盘也一样,好像引导不了,有哪位师傅遇到同样的问题没有呀,或维友们给点意见!感谢!

网友:
从待机开机查吧,电流不对,,

网友:
可能供电不稳定

网友:
进水机器很难修

网友:
感觉还是待机部分的问题  待机电流 是不是有点小高?

网友:
不好说,慢慢查把

网友:
可以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修过一台hp,有时候卡loogo,有时候loogo过后暗屏然后引导时候灰屏的,换了南桥好的。

网友:
待机电流有点高,查查有没有短路

网友:
还是觉得待机不对,应该好好查查,看看是不是USB导致的档机

网友:
联想这个待机电压肯定高了啊,主要查下外设的供电有没有短的

网友:
"待机电压好像有点偏高,管它,开机"  查清原因了吗?有一句话叫“掩耳盗铃”。你懂得!

网友:
谢谢大家 的意见,今天在查查看

网友:
我也觉得还是得从待机方面入手。楼主修出了 继续发个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