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超级本 识别U盘后无法从U盘启动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4-03-23):
【Fast BIOS Mode】的状态更改为【Disabled】这一项网上都提到了,关键是只关闭这项更本装不了系统。
还要将【Secure Boot】 选择为【Disabled】,此时会出现一个新的选项【OS Mode Selection】,此项为【UEFI OS】状态,然后将【OS Mode Selection】选择为【CSM OS】即可。

网友:
昨天就碰到这个问题。同事刚刚到后一台新笔记本----三星u530,双硬盘,一个固态硬盘,一个机械硬盘。
进BIOS无论如何都认不到固态硬盘,但可以认机械硬盘,无法从固态硬盘启动(现在估计要把两个硬盘换一下接口位置才行)。一时兴起,把BIOS恢复到默认后,没想到问题越来越多,最后也是一步一步试验,BIOS设置与楼主完全相同后才正常(当时没有看到此贴),只好把系统装在机械硬盘里了,现在的笔记本真是越来越坑了。

网友:
台式机也是一样的,主要是新主板是UEFI BIOS,跟传统的BIOS不一样了,

网友:
这种问题,也只能反复测试,有时候U盘启动的版本也会影响装系统。

网友:
UEFI 新型启动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