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50 I5 独显 不加散热电流跑到3。几掉电

楼主(2014-03-23):
宏基4750  I5 独显   板号:JE40 HR MB   10267-4   刚接到手是电流跑到1。2左右,加焊显卡一样,但不加散热器电流一直上升,跑到3。几掉电,加散热器就只到1。2左右就停了。显卡是:N12P-GV-B-A1   ,后来又蒸桥(单桥:B082HM65),还是一样,想在论坛下个BIOS ,没,后在陶宝花了5元陶了一个,还是一样啊。大家给点建议,同时把BIOS 上传,需要的下载。

网友:
大哥 BIOS没传上来?

网友:
容这是BIOS ,另外CPU后面有一个大电容,但不是经典的大电容。会不会是这个大电容导致???给图片大家看下

ACER 4750 JE40 HR 10267-4 DIS N12P-GV-B-A1 BIOS 原机备份刷机OK YES.zip

网友A:
不加散热电流往上跑是正常的,你都测了些什么,不插内存什么电流,你说的这个电流有没跳变

网友:
楼主   BIOS上传了?

网友:
不上风扇电流一直升是正常的,以为cpu
在不断的升温导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加散热电流往上跑是正常的,你都测了些什么,不插内存什么电流,你说的这个电流有没跳变

不上内存,跑0。8几和0。9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