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不开机简单小修

楼主(2014-03-23):
今天接到同行的一块联想E420裸板,英特尔独显,纬创的板子,同行修过,具体修的哪里不太清楚,接过板子看了下没有明显的故障,量了下各电感对地阻值都正常,通电测试电流到0.4左右不动,明显电压电压不正常,板子上的电感量了一遍CPU核心电压,集成显卡供电和CPU的VCCSA没有电压其他的都有,这款机器集显供电是在跑码之后才有的,打开电路图找到VCCSA电源管理芯片

图纸我们可以看到VCCSA电压正常后第四脚开漏输出3.3V电源好信号,一路发给南桥作为南桥的PWROK

另一路送给了CPU核心电源IC作为控制开启信号,没有VCCSA的电源好信号是不会有CPU供电的

查VCCSA电源IC第15脚控制信号有3.3V高电平,第九脚VDDP有5V高电平,第二脚VDD却为0V,它是由5V_S5通过PR4801而来,量PR4801一端0V一端5V,这种情况要么电阻开路要么电源IC将供电拉低,断电测量PR4801阻值无穷大更换了个2.2欧的电阻上去通电测试电流上去了,外切显示正常,这只是个小问题发上来对新手还是有用的吧
另外附上好机备份的BIOS,版号是10282-3,4M的,压缩后还有2.2M,上传不了,只好分卷压缩了,下的时候要两个一起下才行 E420英特尔独显10282-3

网友:
能懂图纸和电路真是简单啊,我几乎看不懂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好的知识

网友:
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电源IC将供电拉低,那就要换芯片测试了,这样成本就高些了,楼主真走运!贺一下

网友:
学习了,不过还是有点迷茫图纸的看法。

网友A:
我有一台是10282-2的,待机电流0.01,开机按键有近3V的电压,按开机键电流无变化,测量EC19脚,102脚104脚都有3V多的电压,刷了BIOS也不行,能给个思路呗。

网友:
楼主厉害  这也算小修  如果没电路图呢

网友:
我的现象和你的一样 准备换95280

网友B(2014-05-22):
我的时开机时不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时开机时不开机

你的开不开机 如果没进水什么的应该是通病吧

网友:
表达能力不怎么可以啊。没看字 ,就看了下图纸才了解。

网友:
正好用上   谢谢楼主

网友(2014-06-21):
不是PDF图纸啊

网友:
真心不是很懂   真希望有个专门教看图的文章或者师傅

网友:
东西都不错啊。。

网友:
以后可以以你这案例修板了,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错知识慢慢积累。

网友:
我几乎看不懂,不过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不懂还是不懂,好好学习吧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一台是10282-2的,待机电流0.01,开机按键有近3V的电压,按开机键电流无变化,测量EC19脚,102脚104脚 ...

测量3V,5V看看有没有,如果没有,是不会触发的

网友:
谢谢,看了图纸后简单多了!

网友:
电路分析很到位。楼主以后可以考虑在网盘上传嘛。附件没有大小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