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主板掉件。。。

楼主(2014-03-23):
这种杂牌945主板
求此板子中 CPU供电芯片周围的高清图。。。掉了几个原件。R602.    R601.     Q603.    .Q604 。。尤其是R602电阻上面的标示是什么。。。。感谢。。。

网友:
找了半天,一对我的主板和你的不太一样。

网友:
似乎基本没救了

网友:
你也上传个清楚的图片,型号也没有,图片也不清,怎么找呀,这种杂牌板长的都差不多,

网友:
这种杂牌的不好找,很难有一样的

网友:
换上也不一定好  楼主    不值一修???

网友:
建议你换板

网友:
好像是昂迪的板子?

网友:
这种主板还修啊,楼主太厉害了

网友:
外形差不多的。只要是945  CPU 供电芯片是RT8802A 的估计电路设计都差不多的。。。。继续求。。感谢各位回复。。。。主板已换过。。。这个是客户留下的。。 所以才修着玩的。。

网友:
这种情况的缺件基本就没得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