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路由器无线桥接

楼主(2014-03-23):
三个路由器及三个以上路由,三个路由分为ABC     A为第一个PPPOE上网路由。B无线桥接A ,B路由器的DHCP禁用了,请问C可以无线桥接上B吗?方法是B连接A的那种方法吗?

网友A:
桥接的很不稳定的,以后你维护的时候就烦死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接的很不稳定的,以后你维护的时候就烦死你

就隔一个房间,怎么连接?

网友:
可以啊。打开WDS

网友:
桥接的话很简单,路由有无线WDS即可,但是无线范围大了,设备数量多了,采用一般的民用路由器就要考虑最大连接数量的问题

网友:
跟b wds  a一样设置

网友:
最后两路由之间用网线连,不然容易出问题

网友(2014-04-26):
前两级路由器桥接就行,路由桥接的越多网速就越慢。

网友:
买个功率大点,就可以了

网友:
建议直接换个路由器 桥接太不稳定了

网友:
建议不要超过3个设备第一台路由不要扔开WDs

网友(2014-06-04):
不可以的,只能桥接到主路由!

网友:
哪有那么好的事。。。

网友:
学一下啊   看看

网友:
个人觉得有线桥接稳妥一点!

网友:
两个桥接经常用,三个没试过,坐等高手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2014-07-29):
利用路由器里面wds扫描A的信号,进行桥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