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61i 一个奇特的故障

楼主(2014-03-23):
好朋友的一台IBM R61I ,开机使用正常。有时会发出插掉电源的报警声。就是加上电池,插上适配器,正常时候会出发一声报警。这报警就是正在充电突然拔掉适配器的那种报警声音。几分钟就会有一次。适配器换新的也是这样。如果不加电池有了这种报警声以后就掉电了。大家 看是那地方的问题?是不是充电电路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电源模块不良吧

网友:
路过 看看什么问题  没遇到过

网友:
这个只能根据时序查了啊

网友:
很多是I/O部分进水导致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进水的痕迹

网友:
没有进水呀?还有现在又没有那种故障了。用了一天了。也没有发现那种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