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M1931MCU

楼主(2014-03-23):
屏型号TMS190WX1 -05TB
M9WJU
TSUM1PFR-LF

网友:
楼主中间那个光白刷程序好的吗?感觉不可以把

网友:
那个应该是手电筒的光吧

网友:
都发些什么啊  无语

网友:
太坑爹了吧   这也发

网友A:
什么故障,怎么解决的。

网友:
这种板的MCU坏的好少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什么故障,怎么解决的。

原先是通电显示无信号然后指示灯闪不开机了

网友:
这是几个意思?

网友:
这个好像是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先是通电显示无信号然后指示灯闪不开机了

好的谢谢了,先收藏了在说。

网友:
这种程序多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