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星CRT SyncMaster 988MB显示器数据线的vga接头别孩子减掉丢了

楼主(2014-03-23):
三星CRT SyncMaster 988MB显示器数据线的vga接头别孩子减掉丢了,现在就是一堆线头,粉色、绿色、蓝色3根粗线,黑色、紫色、黄色、白色、橘红色6根细线,还有一根透明线,用万能表测试黑线2v,紫线5v,白线5v,橘红线5v,透明线和黄线没有电源,不知道如何判断行场同步,只知道rgb的线怎么接,其他的线不知道怎么接,求助

网友:
行场的组织应该是一样的

网友:
有这方面的资料,楼主查一下

网友A:
行场信号线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找2跟对地阻值一样的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行场信号线对地阻值是一样的   找2跟对地阻值一样的就可以了

怎么测地阻值?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测地阻值?

你不是维修的吧    没有工具怎么测啊

网友:
拆开显示器,尾板上接口处(有的在大板上)和所有的断线,找一下对应关系,找个通用的VGA接口,按照每根线的定义对应焊接,应该不难。如果嫌麻烦,就找专业的显示器维修人员吧

网友:
粉色、绿色、蓝色3根粗线接 1 2 3脚  6 7 8 接地线       还有一根透明线接 13  脚     14脚你可以一根根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