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7549通病

楼主(2014-03-23):
    今天接了5块MS-7549主板,上电无复位,连内存供电都没有!经查是经过U18(UP6261的小8脚)得到8脚开启后
把5VSB转成1.8V 1.25V 1.2V基准电压~

查1脚有5V和8脚也有3.3V,然而3,4脚也有高电平。但是5,6,7全都是0V。7脚正好就是进去U2的7脚基准脚

试着切断Q4 7002的D极和U2的7脚相连线路,上电7脚还是0V。从料板拆下来试着换上去。呵呵,有复位了!上真U直接跑码有显示!后面的4块也同样无复位,无内存电压,先换U18,全部修复了!到此判定U18(UP6261)为MS-7549的通病!!高手勿喷,鸡蛋也贵!

网友A:
不错,5块一样故障,确实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5块一样故障,确实少见

是呀,确实很少见!

网友B:
5片都是换那个芯片好的,怪不得楼主说是通病 呢

网友C:
无复位原因多了  拿到板子还是确定一下比较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5片都是换那个芯片好的,怪不得楼主说是通病 呢

那个蚂蚁IO也是它的通病之一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复位原因多了  拿到板子还是确定一下比较好

呵呵,是呀~前面的打值,看有无掉件,测待机电压我没有打上去了~

网友D:
像你这个 有图纸的 肯定的说好办最好把你图纸发上来 不然说了没多大意义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你这个 有图纸的 肯定的说好办最好把你图纸发上来 不然说了没多大意义

这个图纸网上是有的!!

网友E:
你还可以一次找到五个这样的IC,看来有不少V星的料板

网友:
分析的 很好, 就是 看不懂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U18是个什么芯片,楼主搞点实物图片就更好了,八脚的别把经当成管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F:
谢谢楼主分享,U18是个什么芯片,楼主搞点实物图片就更好了,八脚的别把经当成管子了,呵呵

是一个小8脚,位于内存槽下方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还可以一次找到五个这样的IC,看来有不少V星的料板

我还在等配件呢,我用那块好的UP6261芯片换过去试的

网友:
V星G41的板子很多是这个故障。。。

网友:
MSI小8脚容易坏  出参考电压的

网友G:
多发表些主板通病让我们这些小白受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多发表些主板通病让我们这些小白受益

领导你言重了~

网友:
学习了,通病问题,收藏了,

网友:
UP6261这个小8脚很爱坏。

网友H(2014-04-25):
小8脚坏的多,主板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小8脚坏的多,主板不稳定。

那个71882F的IO也是很爱坏的

网友:
这年头,小电阻氧化的也多。

网友I:
真的是通病 我今天修了几块,微型880的主板

网友J:
非常不错,最近我也是修了好几块MSI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真的是通病 我今天修了几块,微型880的主板

这种板IO也是爱坏的!自动上电的直接干IO!

网友:
引用 网友J:
非常不错,最近我也是修了好几块MSI的板子

今天我也接了三块,也是直接秒了,这次是IO

网友I:
IO 好像是四四方方的
我没有换IO,

网友:
引用 网友I:
IO 好像是四四方方的
我没有换IO,

今天遇到的是通电自动触发的!

网友I:
今天一块MSI-785GTM-E45没有供电,换了UP6261供电全部出来了,可是没有复位,咋搞???

网友:
主板是AM2的,不是Intel的

网友:
引用 网友I:
今天一块MSI-785GTM-E45没有供电,换了UP6261供电全部出来了,可是没有复位,咋搞???

还要查时钟呀,内存负载呀,南桥第二个待机

网友:
修一块板赚五块板的钱,爽,楼主顺便也把你哪图纸分享下,帮帮我们这些白菜啊

网友I:
时钟有,第二个待机电压有,就是没有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I:
时钟有,第二个待机电压有,就是没有复位

找相同芯组参照,找出南桥需要的PG

网友:
这个芯片在其它板上也坏了好几个了

网友:
我也有一个 不出内存供电 但是u18的第8脚是没有电压

网友:
有图纸,没有供电主板都比较好修的

网友:
不错!以后少走弯路

网友:
有图很真观喔。

网友(2014-05-30):
楼主 能传一下图纸吗 谢谢

网友:
五块都一样的问题。。真是爽啊。。

网友:
五块板一样的毛病,可真的很少见

网友K:
我遇到好多跑09的板,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遇到好多跑09的板,修不好

这块板问题特别多,按供电,时钟,复位修

网友:
楼主         幸苦了 加点分

网友:
这IC这么容易坏。。少见。。

网友L:
分析得很好,但是我想U18的1脚有5V和8脚也有3.3V,然而3,4脚也有高电平。但是5,6,7全都是0V。是否马上可以断定是U18损坏。而不用后面的分析呢!因为我觉得1脚有5V和8脚也有3.3V,然而3,4脚也有高电平。代表芯片工作的条件应该满足了,而没有输出,肯定就是芯片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分析得很好,但是我想U18的1脚有5V和8脚也有3.3V,然而3,4脚也有高电平。但是5,6,7全都是0V。是否马上可 ...

嗯,对的!你也遇到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