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捷SY-P5D-L一体板跑0A艰难维修一例(首发)

楼主(2014-03-24):
昨天收了两块梅捷SY-P5D-L一体板,上电跑0A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接显示器无显。昨晚修了一晚上,折腾到凌晨4点(换IO,焊桥,焊CPU),无果。

今晚继续,翻阅了测试卡说明书,AWARD BIOS 使视频接口作初始准备。查与显卡相关的电路(集成显卡,已经焊过桥了);AMI BIOS 发出键盘命令字节代码,即将写入命令字节数据,试换键盘。(我都没插键盘,IO也换过了。)PHOENIX BIOS 第一个64K RAM芯片或数据失灵,移位。(这个应该指的是内存方面 ,但内存供电时钟都正常,也换过内存,清洁过内存插座)。苦思良久不得其解呀。继续思索————————忽然想起徐老师好像说过0A不过查IO及周边,于是就把这句话当修这块板的最后一把钥匙,继续搜索IO周边。经过十多分钟的努力,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LPT接口到IO那里断了两根线,唉!这该死的断线呀。      在此感谢CCTV ,HNTV  ,XXTV  还有AV等。特别鸣谢徐海钊老师!  (看来下期网络课还是要做笔记。由于平时很少发帖,不怎么会发,今天拍了好多图片都发不上去,最后特别提示,这种鬼板一定要上800的条子)

网友:
顶一下,楼主好技术,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A:
LPT都不用怎么会引起不跑吗呢,林子大了,哎

网友:
引用 网友A:
LPT都不用怎么会引起不跑吗呢,林子大了,哎

LPT并口跟跑马,开机不显示有关系?

网友:
就是 过来 看看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并口居然和跑马有关

网友:
怎么并口与跑码有关系吗?是不是IO要检测并口成功后才能跑码?不太明白,不过修好才是王道!

网友:
楼主不是很清楚哈。

网友:
并口跟跑马有关系吗?谁来解释下

网友:
并口和跑马有关系吗

网友:
先让机器跑马,CPU

网友:
0A  可以查下IO或旁边。。。    有一条经验

网友:
LPT接口?  LPT不要都行吧?它影响跑马还没遇到过!

网友:
楼主细心啊,学习了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了,谢谢分享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我晕.两块板子都是那里断线了?真猛

网友:
谢谢楼主,学习了

海韵之恋 -4 严禁灌水

网友:
只能作为借鉴...但是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诊断卡用的好.经验足可以大致锁定问题区域

网友:
支持楼主,修好就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