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030掉电复修,改电路成功解决戴尔设计通病(图纸)

楼主(2014-03-24):
次修的N4030还是掉电,上次查到RTC部分,认为RTC-RST延时电容导致的,结果没多久,故障再次复发。当然咯,各路送到EC的PG我全部用波波比较过 ,先后顺序,还有这个温控芯片输出保护的三极管我为了排除我也去掉了,说白了就是没有任何信号使得EC把RSMRST重置,感觉是设计问题。这个机器开机进系统掉电,掉电期间RSMRST 是最先动作(瞬间下拉,机器掉电)。为了测试,开机后我用3.3V强拉到EC 20脚,使RSMRST开机后持续保持高电位,发现进系统不掉了,但是屏暗了,上次看错以为黑屏了,查了相关电路是屏的背光开启,为低了,这个信号是显卡发到EC的,然后由EC发到屏接口的,(显卡发给EC的背光开启一直都是高电位不变化)所以这两天一直思索着怎么把RSMRST改一下,大家都知道这个信号必须在南桥EC 待机条件满足后再出才能有效,对吧。尝试过无数办法都不行, 我这个机器是进系统才掉电,而且都是准时的。本来想例外搭建个RC延时为RSMRST的 ,但是发现很多情况下不能正常开机,主要是跨时序了,AC模式与BATT模式不能通用,导致电源能开机,单独电池没法开机。之后我想到了一个简单有效的办法,从+3VS电压正向串二极管到EC 20脚(RSMRST) 原理如下:RSMRST延时部分不用我考虑了,+3VS是后级电压(开机后才有) 这个机器掉电主要是进系统时候RSMRST瞬间拉低,开机后EC 20脚 发出有效的RSMRST到南桥,到进系统这段期间RSMRST一直是高电位,开机后转换后的+3VS出来了,利用这个电压使得RSMRST强制抬高状态,使其EC无能力把这个电压拉低保护掉电,中间必须串一只二极管,防止待机状态下EC这端电压回流到+3VS电路。这样改,我一直担心使得机器无法软关机,之后测试可以关机的,软关机时是南桥主动把S3 S5信号拉低,无需RSMRST参与。下面给出示意图,我的语言组织能力偏差。

网友:
你肯定这是设计缺陷   不是板层 或者原件不良????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了  想到的这个办法也很好   其实RSMRST 这个信号   只要在开机的时候有就行了  不管在按开关前 还是后   对时序要求不是很高

网友:
方法是不错 单能不能长期使用是个问题

网友A:
设计问题还是EC有故障?楼主换了EC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问题还是EC有故障?楼主换了EC了吗?

专定了两个 试过了

网友:
肯定不是合计缺陷。不过通过你的改动,绕过了它的保护。。
没有EC的程序逻辑关系图,不知道为什么会保护。修好就好。

网友:
这个是通病吗

网友:
楼主好厉害,这个应该不是通病

网友:
是啊,会不会ec性能不良

网友:
楼主说强制拉高RSMRST,进系统暗屏,显卡发送给EC开启背光信号正常,那是不是外围电路 或者板层有问题?

网友:
感谢楼主共享经验呀

网友:
这个却实给力啊,却实不用ec来置高rsmrst#了,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是通病么?遇见不多啊

网友:
应该不是电路设计问题,只是你没有找到真正的问题所在,能通过改电路修好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不在短期出现同样的问题就不是设计缺陷了

网友:
定时掉电,多是BIOS引起的吧,

网友:
这种问题跟BIOS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这个方法 不敢用,, 电流很大吧

网友:
个人觉得加个10K 电阻隔开,你接正向二极管会在拉低 的瞬间把3VS 拉低,照成掉电

10K可能有点高4.7K应该够了

网友:
我记得以前有个DELL,是6脚复合管的问题,不稳定,是15V电路上的。

网友:
能不能 长时稳定使用 有待验证

网友:
我也感觉是不是EC问题呀,为啥不换个呢?楼主厉害,佩服!

网友:
我和你故障一样的但是我搞了怎么没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