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显卡检测结果,请帮忙判断一下

楼主(2014-03-24):
FX5600,进入XP桌面后,几十秒内,屏幕会逐渐越来越花,越来越花,直到最后黑屏死机。

MATS 4.78扫了一下,结果是这样: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FBA[31: 0]           0        18606            0
FBA[63:32]           0        18606            0
FBC[31: 0]       36845     14612662            0
FBC[63:32]       56811     14735489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93656
Write   Error Count: 29385363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00        9539           0           0
A01        7869           0           0
A02        9544           0           0
A03        7865           0           0
A04        9554           0           0
A05        7872           0           0
A06        9547           0           0
A07        7869           0           0
A08       13183           0           0
A09       14909           0           0
A10       13188           0           0
A11       14905           0           0
A12       13198           0           0
A13       14912           0           0
A14       13191           0           0
A15       14909           0           0
A16        9539           0           0
A17        7877           0           0
A18        9539           0           0
A19        7877           0           0
A20        9539           0           0
A21        7877           0           0
A22        9539           0           0
A23        7877           0           0
A24       13217           0           0
A25       14883           0           0
A26       13217           0           0
A27       14883           0           0
A28       13217           0           0
A29       14883           0           0
A30       13217           0           0
A31       14883           0           0
A32        9539           0           0
A33        7874           0           0
A34        9550           0           0
A35        7868           0           0
A36        9542           0           0
A37        7875           0           0
A38        9549           0           0
A39        7871           0           0
A40       13183           0           0
A41       14914           0           0
A42       13194           0           0
A43       14908           0           0
A44       13186           0           0
A45       14915           0           0
A46       13193           0           0
A47       14911           0           0
A48        9539           0           0
A49        7877           0           0
A50        9539           0           0
A51        7877           0           0
A52        9539           0           0
A53        7877           0           0
A54        9539           0           0
A55        7877           0           0
A56       13217           0           0
A57       14883           0           0
A58       13217           0           0
A59       14883           0           0
A60       13217           0           0
A61       14883           0           0
A62       13217           0           0
A63       14883           0           0
C00     8316154       33958           0
C01    14598073       33955           0
C02     8316356       33955           0
C03    14598057       33949           0
C04     8316339       33958           0
C05    14598212       33951           0
C06     8316336       33953           0
C07    14598088       33952           0
C08     8277562       24694           0
C09    14570213       24694           0
C10     8277740       24690           0
C11    14570202       24694           0
C12     8277623       24693           0
C13    14570216       24693           0
C14     8277601       24691           0
C15    14570083       24693           0
C16     8316116       33955           0
C17    14598018       33951           0
C18     8316236       33950           0
C19    14598015       33952           0
C20     8316220       33953           0
C21    14598150       33949           0
C22     8316228       33950           0
C23    14598018       33950           0
C24     8277726       24692           0
C25    14570220       24692           0
C26     8277961       24690           0
C27    14570220       24691           0
C28     8277833       24693           0
C29    14570220       24695           0
C30     8277833       24693           0
C31    14570093       24691           0
C32     8417358       44144           0
C33    14699255       44145           0
C34     8417567       44142           0
C35    14699249       44142           0
C36     8417533       44144           0
C37    14699382       44144           0
C38     8417547       44144           0
C39    14699235       44148           0
C40     8436896       50067           0
C41    14729523       50070           0
C42     8437105       50070           0
C43    14729521       50065           0
C44     8436942       50064           0
C45    14729525       50067           0
C46     8436956       50067           0
C47    14729378       50066           0
C48     8417294       44146           0
C49    14699211       44148           0
C50     8417422       44145           0
C51    14699211       44143           0
C52     8417422       44145           0
C53    14699339       44145           0
C54     8417422       44148           0
C55    14699177       44143           0
C56     8437162       50060           0
C57    14729549       50061           0
C58     8437291       50065           0
C59    14729551       50064           0
C60     8437165       50061           0
C61    14729552       50061           0
C62     8437163       50063           0
C63    14729456       50065           0

网友A:
读取和写入都有错误,估计显存挂了

网友:
不懂小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读取和写入都有错误,估计显存挂了

不知道黑屏的显卡,该怎么检测

网友:
换显存就没必要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黑屏的显卡,该怎么检测

新版的MATS测试可以用PCI卡测试,但是你要去淘宝买,呵呵。

网友:
第一bois,第二BGA,第三显存!!自己查一下咯!

网友:
我遇到这种问题都是直接上bga的

网友:
该上风筒试试了!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显存的工作条件不满足了或者显存坏嗨有可能是GBU啦

网友:
先干下GPU 不行要换显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