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急急急 急急急!!!!!

楼主(2014-03-24):
请问一下液晶屏上面的那个板叫什么名字,是不是PCB板,谁能指点一下上面分布哪些电路,电压是多少伏的?各部分电路有哪些作用,谢谢
求助

网友:
这个板子叫法很多:逻辑板、屏电路等。分为三部分背光源驱动板、TCON驱动、栅源驱动。至于多少伏电压的和有哪些作用的话,一时半会说不完。建议找培训学校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