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板的保险能通用吗

楼主(2014-03-24):
显示器电源板4A/250V能换3.15A或者5A的保险吗?

网友:
保险丝建议还是用同电流值代换,当让,应急的情况下也可以。

网友:
最好用同电流值或同型号代换,以免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网友A:
保险丝使用原则是,更换的参数大于等于原规格。
LCD显示器的保险丝电流规格相差不大情况下可通用,原因在于这些显示器功率和闪间电流都不大。
CRT显示器保险丝必须是更换的参数大于等于原规格(使用国产保险丝替换原进口保险丝时,必须大于原规格,原因是进口保险丝抗击力强),因为消磁电阻工作的闪间电流比较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使用原则是,更换的参数大于等于原规格。
LCD显示器的保险丝电流规格相差不大情况下可通用,原因在 ...

原来是4A/250V的可以用5A/250V的代换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来是4A/250V的可以用5A/250V的代换是吧?

完全可以的,这就是大于原规格

网友:
本人觉得还是用相同参数的最好。

网友:
肯定能用,保险都可以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