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上电不显示???

楼主(2014-03-24):
今天接手一台cq41 i3独显的本子,开机后上电来回跳到1.28a就不跳了。。。。显卡被修过的,我又修了一下,但是故障依旧。。。。。求思路。

网友:
先刷个BIOS

网友:
bios刷了,故障依旧。。。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bios,估计楼主没刷对。。。

网友:
这个板子通病就是bios

网友:
第一回流焊BGA封装。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或者您可以更改新的芯片

网友:
楼主仔细看看   有没有被上家弄掉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