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0 进水不开机 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4-03-24):
E40 进水不开机
型号:Thinkpad E40
版号:GC5A
故障:机器进水,不开机,二修机器
维修:

1.      二店接的同行机器,到我手里是裸板。+VCC_GFX_CORE供电芯片附近腐蚀断线,已经飞了一根线在上面。PU3 1.05的供电芯片周边腐蚀严重,没处理。
2.      加电,没有待机。隔离电路未通。VIN没有电,PQ46没有导通。查pin4脚开启信号。

到下图,发现ACOK无。继续往前。

到充电芯片ISL88731,测pin13脚有电压,其他脚电压也正常。那故障可能在下图中电路中出问题了。量了下PQ11 发现pin2为高电平,pin3也为高电平。直接换个PQ11。隔离电路通了。
3.      开机,电流0.02-0.30掉电。把PU3 1.05v供电周边断线的,腐蚀的全部处理一边。在检查了下GFX飞的线是否错误。都正常后,在加电开机,故障依旧。
4.      根据以往经验,应该是电没有出齐,然后产生的掉电。所以把主板上所以的电量了下,包括转换电路。发现都正常,除了+VCC_GFX_CORE没有。看了下图纸第二页的,这个应该是开机只有应该有的电。又看了下MAX17028 的图纸,发现PWRGD通过个0Ω电阻变成HWPG ,测了下HWPG 发现电压为0。也就是说要想开机不掉电,HWPG必须为高,+VCC_GFX_CORE 就应该正常。
5.      检查MAX17028,查了下条件发现GFXVR_EN没有。而GFXVR_ENCPU 发出的。
6.难道CPU坏的,找个个一代I5CPU装上,在加电开机,还是掉电。电流基本没变化。在开机测了下GFXVR_EN,发现正常了,+VCC_GFX_CORE也出来了,HWPG也正常了,不应该还掉电的啊。
7.      继续检查,仔细把所以的电在检查了一遍,都正常。有点头疼了。没思路了。
板子放一边,第二天继续。
照例在检查一遍,没问题。想了想,电都出了还掉电,也有可能是PWGD没出。可是基本上所以的电PWGD都是HWPG。难道那个电不是这个。查了一遍图纸,发现CPU供电不是。CPUPGGOODDELAY _VR_PWRGOOD,测了下为低电平。手里没有这个型号的供电芯片,用风枪加焊了一遍,居然好了。
8.      加电开机,故障依旧。没办法了,查EC吧。把EC的条件和开机需要的条件都查了下,发现ECPWROK没有。EC的条件都满足了,为什么会不出ECPWROK呢?查了下后级,发现ECPWROK只到U28,U28拆了,还是为低,那么就不是后级拉低的,只有可能是EC的问题,果断的换的ITE 8502
9.      加电开机,终于不再掉电了,电流上去了,应该好了,因为拿到手里的是裸板,没屏确认,只能外接,发现还是不亮,又换了内存,CPU还是一样。难道不支持外接?没办法刚好手里还有台E40,拆了。把屏接上,开机终于亮了,在把旧CPU试了下的确是坏了。   至此此机器终于修复了。

网友:
看得我也是一波三折的!!!楼主厉害赞一个~

同意楼主: 4.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3 反对楼主: 0

网友:
思路清晰,才没多走多少弯路

网友:
牛B的经验 楼主果然强大

网友:
思路非常清晰   后面有一点小纠结,如果这个板子给我修  估计没戏了,呵呵   没有楼主这个实力

网友:
  什么意思 看的不是很懂 解释下号码 楼主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0.3A掉电的,是+3valw转+3vs的场馆坏了

网友(2014-07-11):
学习一下

网友(2014-03-28):
朱。爱新觉罗 -10 严禁灌水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不过修好了就好

网友:
修得不错啊 技术也不错

网友:
楼主我有一个换桥好了的,但是滚动条地方死机的,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是我直接换板了

网友:
是啊很多信号看不懂,不知道先出什么信号,在有什么信号,你们是怎么理解这上电时序的呢

网友:
我现在是有图纸都看不懂。查一些供电心片脚位图还可以,关系到信号方面的不懂,想知道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网友:
看来楼主是高手  如果这个问题是我的话 多半放弃了 看见进水很严重的板子就头疼。。。。哎。。

网友A:
厉害,有些芯片的 工作条件怎么没有》

网友B:
j艰难的修复E40啊  这个最起码要收个300大洋

网友:
引用 网友B:
j艰难的修复E40啊  这个最起码要收个300大洋

同行的机器   最多收个2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有些芯片的 工作条件怎么没有》

修的地方比较多         太多了  写也累   后来 写的时候也忘了点了   就省略了

网友:
CPU是坏的吗

网友:
耐心也可以,换我就搞不下去了

网友:
路过 学习 楼主经验丰富

网友:
这样的机子都能修好,真是修的胆战心惊

网友:
真心佩服。。希望多发好贴

网友:
I5也容易坏啊,是二代的么?

网友:
这得害死多少脑细胞啊

网友:
这这么修下来一定很有成就感,呵呵,辛苦了写得很仔细,

网友:
恭喜楼主能修好,真厉害

网友:
思路 清晰 继续加油

网友:
枪好还哦的

网友:
学习一下,很经典呀

网友:
楼主维修过程中思路清晰不错!

网友:
楼主 强人 E40 的板子 好烂啊 !我基本都是放弃 实在hi太烂了!

网友:
什么意思,没有看懂,U坏?

网友:
楼主强人啊,这真是一波三折啊

网友:
电路不太懂,这E40显卡修的比较多

网友:
看得我也是一波三折的!!!楼主厉害赞一个

网友:
思路不错,值得借鉴,学习了。

网友:
真不容易,维修贵在坚持,思路清析,心要细.....

网友:
楼主  的确是厉害 啊?   值得学习

网友:
一般U供电短路了有可能烧U。难道上家做手脚了,把U换了

网友:
有思路清晰,有图修起机子都有劲

网友:
我见到进水机我都怕

网友:
很给力  赞一个

网友:
楼主这样要不要报两次价钱

网友:
修的好顺利啊

网友:
PQ11 CPU EC 这三个东西全坏了是吗?

网友:
还是那句话,时序学好了,离高手就不远了

网友:
弄CPU供电确实需要注意,不小心有可能坏cpu。

网友:
e40 黑胶怎么取

网友:
给力 我什么时候有这么牛就好了

网友:
嗯,我的没有修好换板子。

网友:
我今天第一看懂了第一个电路图的第一小部分

网友:
E40毛病太多了

网友:
楼主牛B啊  思路决定一切

网友:
没办法了,查EC吧,大哥为什么查EC呢,是根据时序来的吗?一看就知道大哥是广达高手啊。

网友:
2修机问题就是多啊,楼主也厉害的

网友:
修这一个能收多少钱啊,

网友:
上次搞一台把EC脚断开,强加个3V

网友:
大哥,修了那么多,你收了多少钱呀,花得来吗

网友:
高手啊。学习了

网友:
一波三折  要我 就换板了

网友:
楼主想法清晰~~~手段高超~~~非我等小菜鸟能做到的~~~好吧我膜拜了

网友:
楼主真心厉害  赞一个

网友:
我膜拜了

网友:
写的有些混乱,大体的意思还是EC坏了。

网友:
CPU坏了,楼主是怎么收钱的,我这边说贵了客人就不修了

网友:
这修的..我可能到一半就忍不住砸板子了....耐心真实大大的好,有图纸慢慢分析倒也就修好了.....没图纸的华硕要是碰到这样的故障,就可以扔了./..哈哈

网友:
进水机是比较麻烦不过楼主很厉害

网友:
如果是我估计到了第二折的时候就放弃了。佩服楼主赚钱的毅力

网友:
受教,楼主思路清晰明了

网友:
楼主差不多了在积累点经验就更好了

网友:
厉害,扎实的时序加上牛逼的经验,那叫一抓一个准阿,指哪打哪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有耐心……

网友:
思路清晰 厉害啊

网友:
这样的都能修好真是另人佩服,不愧为高级工程师的称号,受益匪浅

网友:
这都修好了 厉害/////

网友:
技术真的好熟练!楼主
在哪里学的技术啊?

网友:
我也觉得直接换板了,愉再返

网友:
进水的机器确实不好修啊~我咋天有一个进水的G6,没有图纸,但是有个一样的料板,先是没待机,然后上电到0.5A不亮,修了大半天才修好。要不是有人老是催我,我也会发个帖子给大家看看的。。。

网友:
真是一波三折 不过修好了就好
{:4_116

网友:
真的是一波三折啊!那CPU是楼主换吗?那不是亏大了!!!!

网友:
进水太多的机子利润低

网友:
能不能把图纸一起发山来啊

网友:
楼主修的不错,有耐心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这种进水的机器最不好修了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值得学习

网友:
这么多问题200也太少了

网友:
不错,学习了,我的图纸好像和你的不对,我没有查到PU3

网友:
这东东坏了这么多东西,不知道楼主收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呀

网友:
我今天还修了一个 进水的  也好几个问题

网友:
保护隔离了呵呵

网友:
  保护隔离还是好搞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修了这么多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 修的这么辛苦  CPU还是坏的 在加上主板费用  那费用高了. 收价也不好收

网友:
小白们看这种神贴。。有些头疼。。。。还是换个基础区,或是回家看下视频教程么么哒。。。

网友:
进水的机器很难修啊,坏的东西太多。难道还会把CPU烧坏吗!

网友:
二手又进水  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高手 就是不一样。

网友:
光cpu也止300元呀,维修真不容易,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的配件太齐全了,简直是要什么有什么?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也能有这么多图纸资料跟维修配件,羡慕啊!

网友:
不错,细路清晰

网友:
还不错 楼主E40修的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EC是不是收到HWPG 就发出ECPWORK?

网友:
前两天接一个从屏线接口进水的,屏线接口烧的稀巴烂,CPU 坏了,屏线坏,主板报废,幸亏屏没有烧,

网友:
思路很好· 就是写的药清晰·

网友:
大师级啊 学习了,

网友:
今天也修了一个0.3A掉电的,是+3valw转+3vs的场馆坏了,郁闷的很

网友:
写得很详细,E40这机子修过几台,有些很难修

网友:
有图就好办

网友:
一般都是待机或者冲电有问题的

网友:
高手啊 分析 很到位啊

网友:
电路基础扎实,ACOK不出PQ11坏,HWPG不出CPU坏,PWGD不出CPU供电虚焊,ECPWGD不出EC坏,外接不亮不支持拆屏接外接,很漂亮,必须赞!!!

网友:
总结: 不过保护隔离pq11坏------掉电没有gfxvr_enCPU坏-------接着还是掉电ECPWROK不正常换EC秒杀

网友:
楼主,细路清晰

网友:
e40 垃圾的机器 我手上有一太解密的

网友:
头都大了 还有一台显卡问题的

网友:
这机子不知道楼主收好多钱钱。

网友:
修了这么多东西,我想知道能收多少钱

网友:
楼主大才啊,这样都行。好多的信号我都不懂,碰到只能换了,学无止境啊。

网友:
高手!佩服。要是我们早放弃了

网友:
再追问句:这个机器EC的版本号不一样,是不是不能通用?

网友:
200大洋也还行啊,比我们这边强!

网友:
不错 很好的经验

网友:
非常不错 都可以照着修了

网友:
很好的帖子思路很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清晰向你学习呀。才在学

网友:
刚开始学笔记本、楼主的图都可以看懂、就是思路跟不上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应该是个老手,如此娴熟的分析电路,哈哈,给力

网友:
撒大网,捞小鱼! 最考耐心的时候啊! 佩服楼主,细心,认真

网友:
是什么板子啊,怎么好信号那么不一样V

网友:
为什么接外接不显示呢?求解释

网友:
不错,值得借鉴

网友:
E40这个机器。英特尔跟AMD平台的裸板都支持外接的,我试过

网友:
楼主辛苦,我知道写帖子需要蛮多时间。写得很详细,加分 了。。。不过我想请问ECPWROK没出来。U28是 这样的一个逻辑电平输出,当PCH没有收到EC发出来的好信号  是怎么导致掉电的啊?

网友:
高手啊楼主,不错,继续发帖

网友:
学习了 天天看一个

网友:
一代的CPU确实容易坏,有些机器外界是不亮的

网友:
学习了放       放放放

网友:
思路很好啊,学习学习。

网友:
楼主确实很厉害,像我们只能换换芯片,加焊加焊,还要多努力啊

网友:
这机器是真心的不好修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给你加分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不好修。。

网友:
楼主   高手   学习了啊

网友:
楼主厉害呀学习了 顶一下

网友:
楼主好牛啊 好的贴都是都是会看图纸的人写的 谁愿意教我 我也给你们发一身贴啊 >< 楼主的思路很敏捷 很清晰 唉大洋就到手啦  祝你的帖子越发越好

网友:
技术是后盾啊!

网友:
楼主无私精神值得学习,楼主辛苦啦!

网友:
上次一台E40掉电,发现是温度控制引起的SHUNDOWN,直接一小刀下去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牛逼啊

网友:
思路清晰, 耐性十足, 值得学习. 我们搞维修就应该这样.

网友:
我在修一台 问题不一样啊

网友:
不知道 楼主花了多长时间修这个机器。。。。

网友:
真心觉得不错 希望楼主可以继续发帖

网友:
楼主真心好厉害,一波三折,佩服,学习了,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E40这个机器就是不好修 上电时序搞不懂 学习了

网友:
这确实是很难找到问题,楼主细致了

网友:
广达的机子掉电太常见了。

网友:
怎么说呢 我也是来学习了 还行吧

网友:
MB的,灌你妈的妹啊,回帖还扣我分

网友:
进水的搞个几次正常,很多问题也不是一下子出来。只要最后能搞定就OK
不过这机器的CPU值钱,这东西坏了,担心客户不修了

网友:
高手··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