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70短路 求指点

楼主(2014-03-24):
v470短路 一开始大短    换了 cpu供电铁帽子   供电芯片    不大短了     但上电  自动加电  电流2.64-2.7左右,烧鸡烧不出短路,求高手给个指点, 不胜感激

网友:
cpu供电铁帽子 没焊好   2CPU坏  3  cpu供电铁帽子高端管 下面板层有短路。

网友:
基本上CPU挂了

网友:
昨天修复一台,看下CPU座旁边的电容短路没有,背面MOS管有没有短路

网友:
围绕cpu供电修把所有的乌龟壳主电源管理和AL3电源管理。集显全换了。

网友:
只要是铁壳全部换掉。要不就摸摸看哪里烫

网友:
用手摸摸,摸摸哪里趟,就休哪里

网友:
可能是19V电压烧到cpu里面去了   把cpu给烧了

网友:
拿下CPU看电流还这么高吗?

网友:
摘掉cpu  电流是0.200

网友:
把所有铁壳子摘掉  不上cpu    也短路  电流也是0.26左右

网友:
CPU挂啦,CPU烧了~~

网友:
cpu  不会吧

网友:
可是不上u  也短啊

网友:
电容  NEV en8   用什么可待换

网友:
去掉CPU ,手摸其它元器件,把热得烫手的元件摘除换新,也许能解决问题。哈哈

网友:
cpu供电铁帽子 没焊好
不太好焊的

网友:
我查到有个cpu  旁电容有个  NEV en8短了   但手上  旧板  没这个标示的

网友:
有这个v470板的   请帮看看  用什么可代换的么  例如330

网友:
330的   en8  月饼老师发给帖子的

网友:
楼主,换个U看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