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大师帮忙给判断这台 联想家悦R358那里有了故障(已解决)

楼主(2014-03-24):
开机黑屏,有三短一长的报警声,内存清理过,显卡清理过,故障依旧,请高手帮忙指点方向,在此先谢。                                                                                                    换内存条解决问题

网友A:
百度 ,键盘错误。你键盘和鼠标插反了吧(圆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百度 ,键盘错误。你键盘和鼠标插反了吧(圆口)

键盘 鼠标没有插

网友:
插上就好了,开机要检测鼠标和键盘的。

网友A:
如果还黑屏,但没有报警声,可断电换个显卡试试。或者机器断电,用酒精清洗下显卡插槽,再装回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还黑屏,但没有报警声,可断电换个显卡试试。或者机器断电,用酒精清洗下显卡插槽,再装回显卡试试

插上键盘和鼠标和不插故障一样,还是黑屏,三短一长报警声,拔下显卡,用集成显卡插口也是黑屏

网友:
应该是没有检测到键盘。。。

网友:
内存条的故障,换后解决问题,正常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