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时开时不开故障求助

楼主(2014-03-24):
前两天一客户y450的机子,刚开始时换电源插头。换上去之后当时开机没问题,以为修好了。谁知第二天客户又把机子拿过来了,说开不了机。我郁闷了,接过机器上电看,结果电流到0.33A就掉电了,再按还是掉电,再按一下 电流到0.25不动了,然后拔掉电源再插上按开机,这一下又可以开机了。。。。。郁闷了。无思路,无头绪。。。这到底是什么故障啊。。。。求思路!这机器主板上有两个小板。。。。。

网友:
0.25的时候估计电压没出全吧?你查不开机时到底是电压还是信号的问题,

网友:
电压不正常啊,

网友:
  仔细查查什么电压不正常就修谁

网友:
有一个是插在显卡旁的小板吧

网友:
不亮的时候  量 下电压都出来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