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00E 求助

楼主(2014-03-24):
机器问题是触发到0.4就不动了,我量到ECPWROK只有1.2左右好像有点低 正常这里是3.3才对。HWPG这个是3.3  , ECWROK 这个是EC发出的 我换了EC 还是一样,但是我断开D3用电流就可以上到1.0左右 我用万用表调到量电压的档位去量D3 2那个位置的时候他居然亮机了   现在我就搞不明白为什么我用万用表调到量电压的当 放在D3那个位置就可以亮机  不放在那里就不行。  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请论坛的高手们指点一下  这里什么回事 我该怎么修,谢谢  附上电路图

补充内容 (2014-3-26 13:41):
机器没搞好,客户拿走了。。。。。。

网友A:
D3 2端电压不够,ECWROK阻值正常么?万用表也是有电压的,所以你放上去,电压够了,所以会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D3 2端电压不够,ECWROK阻值正常么?万用表也是有电压的,所以你放上去,电压够了,所以会亮机。。。

我断开D3 2端我量有3.3V

网友(点评):
那就是EC啊,ECPWROK阻值正常么?这个信号也没去别的地方。。。

网友B:
测量时是通过电压档内阻将2点电位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量时是通过电压档内阻将2点电位拉低了。

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修

网友(点评):
维修办法可参考,故障不同的

网友:
电池与适配器不能同时工作的问题,还是EC与充放电部份、以及适配检测部份有问题,电路有待细细分析

网友C:
有没有尝试换个D3,或者吧D3去掉直连  看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尝试换个D3,或者吧D3去掉直连  看看能不能开机

没换过  去掉电流能上到1.0左右 但是还是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