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人e本开不了机

楼主(2014-03-24):
开机有震动但只显示充电的图标 充不上电

网友A: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池坏了,换个电池就可以了

不上电池也是一样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上电池也是一样的啊

不上电池不能开机,必须有电池而且有电,大于3。7V

网友(2014-05-04):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池不能开机,必须有电池而且有电,大于3。7V

好了 把电池激活了一下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