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屏幕颜色来回变

楼主(2014-03-24):
前两天接到一台g450 Inter 集显机器加电不显,大家也都知道这机器bios通病,刷完后主板工作了但屏幕颜色红绿蓝。来回变换又刷了一个还是一样,bios可能性排除,有时候屏幕还不亮,更换这个机器上半部分还是一样,现在确定主板的问题了,但不知道该如何下手,请高手赐教啊!!

网友:
换个屏线试试

网友:
屏线问题了

网友:
另一个机器的整个上半部分换过去试了,用的是另一个机器的屏线!

网友A:
应该是屏线问题

网友:
还是屏线问题吧

网友:
上次 修过一个 紧了紧屏线就好了

网友B:
三星的屏,如果没有信号,只有屏供电的话,就会三色屏

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屏线问题

用另一个机器的屏线试过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三星的屏,如果没有信号,只有屏供电的话,就会三色屏

是哪几个信号 能说下嘛??

网友B:
除了供电,其他的信号。。具体我也不清楚,这个屏会自检。自检就是红绿蓝跳

网友A:
那看一下屏接口到显卡的阻值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除了供电,其他的信号。。具体我也不清楚,这个屏会自检。自检就是红绿蓝跳

嗯  我查下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看一下屏接口到显卡的阻值正常不

恩  这机器集显的   换桥估计也没戏  这板子还变形,,, 我测测看

网友:
测量LVDS_ACLK#、LVDS_ACLK、DAC_BRIG 无电压其它基本算正常,没有波波也只能测测电压了,,上图 LVDS_ACLK#、LVDS_ACLK是由北桥发出的 是不是北桥坏了。。。

网友:
屏线的问题多 我换好几条了,有时偏色

网友:
AMD 的  压一压北桥看看啊。 或者用疯抢吹一哈。

网友:
INTEL的,别乱换桥,桥不容易做的,我觉得你还是再找找BIOS

网友D:
上半部分都换了,那就应该不是屏线问题了啊

网友E:
把它的屏和屏线也就是 上半部分放到其他机器上试试,然后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G450 把它的BIOS刷过来试试。这种怪毛病只能慢慢 的试。没有其他好的办法。

网友:
外接试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它的屏和屏线也就是 上半部分放到其他机器上试试,然后再找一个一模一样的G450 把它的BIOS刷过来试试。这 ...

恩  再找个机器换过来试试吧

网友C:
恩试了, 外接不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恩试了, 外接不显示,

外接不显BIOS的原因占的比例就大了。

网友F:
你这故障应该还是不显示,看电流跑了吗,再刷个别的BIOS试试,

网友:
加焊下北桥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这故障应该还是不显示,看电流跑了吗,再刷个别的BIOS试试,

看电流跑的挺正常的,嗯 再搞搞吧不行就让他换板

网友:
嗯  有可能  我按着北桥就不开机电流也跑得不对,都有些不想给他修了。  北桥搞下这板子估计就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哪几个信号 能说下嘛??

红绿蓝 三基色

网友:
图纸上又没说明那几个是。。测阻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半部分都换了,那就应该不是屏线问题了啊

恩    后来发现按着北桥电流就跳变不正常, 决定不给他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