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 怪问题

楼主(2014-03-24):
(图片)

网友A:
还是需要检查亮度调节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需要检查亮度调节信号

看图纸 好像 没有亮度调节 啊

网友:
两种情况下,开机再测对应电压,作对比吧

网友:
哈哈我的电脑就是这个型号啊

xu120 -2 严禁灌水
chinafixRookie -4

网友:
建议楼主打一下 屏接口供电电压 转换的几个管子,还有电压输出电感,以前遇到过管子击穿 或者电感不亮导致暗屏  但是测电压全有的案例

网友B:
BACKLITEON为高压开启脚,电压一般为高电平开启。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 ,有4个,1  VIN(5-19)  2  ON(开启)3  亮度调节   4接地,。可能是主板的开启没有过来,主要查ON可以 倒追,也可以人为提高ON电压,看屏是否点亮~~

网友C:
屏暗还是没亮度啊 暗屏的话确认灯管没事测亮度控制电压可以倒推啊 没背光查高压19V高压开启ON也可以倒推的

网友:
同意楼上所说。

网友D:
实在 不行就改高压了

网友E:
难道不是显卡的问题吗?风枪吹过显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BACKLITEON为高压开启脚,电压一般为高电平开启。查高压条的工作条件 ,有4个,1  VIN(5-19)  2  ON(开启 ...

BACKLITEON是高电平 3.3v  外接更改高压条 能点亮灯管 但是开机的瞬间白屏 亮度调节 没有找到  请问 图纸上 哪个是亮度 调节啊    我在论坛曾经看见 一个人说 BACKLITEON 里面混有pwm  不知道是否有这样的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暗还是没亮度啊 暗屏的话确认灯管没事测亮度控制电压可以倒推啊 没背光查高压19V高压开启ON也可以倒推的

放在好的机器上 屏和高压 都没有问题 不知道你能不能看见图片  那是个图纸 是 排线接口 这上面貌似没有亮度控制 TXUOUT2+ 40
TXUOUT1- 38
GND3 36
TXUOUT0+ 34
TXLCLKOUT- 32
GND5 30
TXLOUT2+ 28
TXLOUT1- 26
GND7 24
TXLOUT0+ 22
PANEL_I2C_DAT 19
GND9 18
GND10 16
LCDVDD2 14
LCDPWR_SRC 12
LCDPWR_SRC 10
+5V_ALWF 3
PBAT_SMBCLK 6
GND13 4
FPBACK 8
TXUCLKUT+ 43
TXUOUT2- 41
GND2 39
TXUOUT1+ 37
TXUOUT0- 35
GND4 33
TXLCLKOUT+ 31
TXLOUT2- 29
GND6 27
TXLOUT1+ 25
TXLOUT0- 23
GND8 21
PANEL_I2C_CLK 20
VEDID 17
LCDVDD1 15
PNL_SLFTST 13
LCDPWR_SRC 11
GND11 9
LAMP_START 2
PBAT_SMBDAT 5
GND12 7
GND14这里面没找到亮度控制   只有BACKLITEON 开机为3.3v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实在 不行就改高压了

开机瞬间白屏  客户不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E:
难道不是显卡的问题吗?风枪吹过显卡吗?

做过bga  问题依旧  现在 图像正常 背光不亮  灯管和高压 还是好的  头疼

网友B:
查U7的1 2脚信号  与U7

网友:
DELL这个机器怎么怪

网友:
难道没什么其他的问题没?

网友:
反复测试他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U7的1 2脚信号  与U7

这个板子 用的不是u7 是另外那条电路  BIA_PWM   BIA_PWM 这个 好像是ec 和显卡发出来的  ec 换了 显卡 重植过 唉 没有示波器  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F:
开机瞬间白屏  客户不同意

那是你改的电压不对了,改对电压是不会白一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