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 设配器和电池不能一起使用

楼主(2014-03-24):
联想U410 设配器和电池不能一起使用。板号:DAOLZ8MB8E0  这机是进水过的机器,现在换了整合桥SLJ8C.可以正常开机使用。现在就不能电池插住在插设配器。如果这样会电流5A+ 相当于电电池直接和设配器短路。如果在正常开机状态下插电池这样就可以用,也可以给电池充电。但不能拔了了设配器再插回去。 这些信号都正常ACDET ACIN 我不清楚还有那些信号影响PQ42 G极电压。 我查了EC的 ACIN  AD_ID都正常

网友:
我已经换过PU8 QB24725A(QB25A) 刷过BIOS 双bios都刷了。我也查了电池接口 TEMP_MBAT信号。是正常的。MBDATA  MBCLK 有波形的 但不知道是否好的。这是内置电池。望高人指教

网友:
过来学习一下!

chinafixRookie -4 严禁灌水

网友:
适配器电压  和 电池电压  就PQ42这个管了 G集24725BATDRV应该是个低电平,  你最好打下PQ42  G D S的阻值  然后测G集电压,如果正常不妨看下PQ69  有没有击穿

网友:
你插上适配器量信号肯定都正常啊    应该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

网友:
这人应该是公共电压那的转换管出问题了吧

网友:
电池这一块 真的是好难修的 我砸手上好几个了

网友:
进过水的机器不好弄啊,保护隔离测一下有无腐蚀,松动的元件
实地未毕业,以下仅供参考
插上适配器,充电芯片如果没有及时隔离电池管。
查隔离电池管的信号上面的PR161和PC205数值是否符合标识。
还有CMSRC,SRN,PD12,PD10值

网友:
       对腐蚀的地方清除加焊一下,不行的话查保护隔离

网友:
谢谢大家!特别感谢huahua7520  舟子。我都查了你们指出的元件及信号,都正常。但是PQ42 G极电压低电位时候还是有3.3V+ 。不能解决问题。我想了下干脆把 他改成联想V470一样的电池供电控制电路。 这样直接由设配器来控制电池供电状态。现在可以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