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G41M-S26主板开机跑00

楼主(2014-03-24):
型号:V星G41M-S26
故障:开机跑00,此板是去年一个客户留下来的,今天没事拿出来修下,测了下供电,时钟,复位都有。BIOS从论坛里面下了两个还是不行请各位师傅 帮帮忙

网友:
先压座,压南北桥,再从CPU座下手,测量南桥到CPU得1.2V寻址,CPU复位,时钟,CPU地址线阻值,内存槽地址线阻值,注重细节

网友:
长时间没用。烤烤板子

网友(2014-07-19):
V星的板子不跑第一时间考虑BIOS。。

网友:
北桥问题!!

网友:
高手人间好多。。只是没出来。。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的情况下  那就要考虑下桥是否有虚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