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1g进水不触发10分钟维修

楼主(2014-03-24):
昨天来了一个新本刚买半年说不开机,问之说正常关机再开就开不了了,马上接电源看,若隐若现的0.006。
待机难道没问题,这下不好说了,跟客户说只要桥无大碍修好大概150左右,不太好修得拆机检测。他说要是小问题就不上售后了。好吧3分钟把主板拆出来。第一眼没看出什么问题,崭新崭新的。再仔细瞅,好家伙3处长毛的地方。再问他才说一天前进水了,不多贱上一点点,*脏话*不问就不说,难怪不上售后呢。
转入正题,先洗刷干净,
测待机3,5v全无,下载图纸,查看

16脚正常,3脚正常,17脚2v明显不对,再测,13脚没供电,这儿没进水啊,两分压电阻,阻值ok。一看这个信号叫SYS_SHDN#。知道为什么了。
搜索这个信号,去往两处。

cpu的过温保护电路。这儿是没问题的。再看

这是由ec控制的过温保护。这不正是我刚清洗干净的长毛的地方吗。来劲了。肯定是这8脚的管子坏了,烙铁整下来,这个管子里有两个比较器只用了一个,
先从料板上找有没有一样的吧,找了一会儿突然想到若隐若现的待机电流,直接把他重新焊接好。上电直接0.009。再测en,6v左右,3,5v也正常了,触发,灯马上亮了,上cpu,上内存。触发唰唰的0.8多。这玩意还没坏,捡便宜 了,嘿嘿。反复测试没问题。到此修复完毕。

小弟一直都是看大神门发的帖,小弟不才,也修了好多有意思的机器,等有时间都发出来和大伙共享,第一次发帖,勿喷哦。。能给加点分更好哦。

图片都是插入的,怎么发完就这个样排列了呢。感谢chinafixRookie重新排版,我原来发的图片比较乱

网友:
版主讲得很仔细,感谢版主分享图纸,

网友A:
进水的修好了 收到钱就是王道  价格有点略低

网友:
太高深了,学习中!

网友B:
价格有点低了 别扰乱市场 哎。。。。。一般只要发现是进水的 必须200多300起价   (当然 要看机器配置和新旧程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价格有点低了 别扰乱市场 哎。。。。。一般只要发现是进水的 必须200多300起价   (当然 要看机器配置和新 ...

不行啊,学校附近要不起价的哦,我们焊桥焊显卡都才收100哦,太高了客户一听吓跑了。没办法,,哎

网友:
这么详细。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水的修好了 收到钱就是王道  价格有点略低

不行啊,学校附近要不起价的哦

网友:
小店就是做不起价格   但是价格真是太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