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卡屏死机

楼主(2014-03-24):
电脑老是卡屏死机,死机的时候屏幕一直亮着死机前最后的画面,之前还能开10几个小时不死,现在一两个小时就死了。系统是刚做。一直开着鲁大师再测温,cpu51  显卡42 硬盘30 主板30.,
硬盘也没发现有异响,用的是长城350p电源
,求高手解答下,这是怎么回事啊···············什么装系统换电源之类的就不要回答了。

网友:
这种问题最难搞 , 一样一样的换了试, 都有可能造成这种问题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故障的确很难判断,就需要更加仔细的去分析

网友:
内存,硬盘有问题都有这样的可能

网友:
先电源换一个质量好一点的试试看。

网友:
裸板试 CPU 内存 硬盘。。。。都可能慢慢试吧

网友(2014-05-22):
我也遇到这种问题了  难搞   还没搞定

网友(2014-09-21):
我也碰到,同时换主板加CPU 解决

网友:
笔记本的话,可能是显卡芯片问题。加焊或更换